大家好,三菱PLC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1-12):
朋友给的一个128MR的PLC,现在怎么输入点的X4接通是X5也有信号    ,  X14 接通时 X15 也有信号  ,    X24 接通 X25也有信号,一直到X74 X75。貌似带4和带5的点都连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PLC里面的元件烧了吗,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那个元件有故障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见过,只见过输出联通 的

网友B(2014-03-24):
是不是硬件坏了?估计是输入IC那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吧,看看是不是之前的程序这2个触点并联来输出了?

网友D:
查看一下你的程序  不行把里面的资料清除了重新编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看看

网友E(2014-05-21):
学习xin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