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三线插座(220V单相)正确接线方法

楼主(2014-01-12):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英文简写L(LIVE),一般为红色或黄色或绿色;另一根则叫零线,英文简写N(NEUTRAL),一般为蓝色;此外还有地线(ground wire),一般为黄绿色或黑色。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的对地电压等于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这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火线和零线一旦碰起来,由于两者之间的电压等于220伏,而两接触点间的电阻几乎等于零,这时的电流非常大,在火线和零线的接触点处将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发出电火花,火花处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金属导线烧得熔化。

三线插座正确接线方法:

  正规接线方式是:左零右火中接地。(家用电路插座上应按此接线方式接线)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