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救!请教如何通过MCGS安装windonws的问题

楼主(2014-01-12):
请问我应该如何在触摸屏(昆仑通态)里安装windows CE操作系统,因为应用软件需要在Windows CE下才能运行,希望高手能够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晕!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 TPS   系列里本来 安装 indows C E 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昆仑通态)触摸屏的 TPS   系列里本...

 弄错了,我需要在TPC里安装windows NT操作系统,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B(2014-02-11):
需要底层开发包的,还是找销售申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