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三孔插座形同虚设的后果

楼主(2014-01-12):
     保护接零适用于三相四线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将家用电器不带电金属外壳与供电线路的零干线连接起来,一旦带电导体绝缘破坏,其相线、金属外壳、零线构成短路回路,于是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足以将电源侧的保险丝熔断,或自动开关过流动作跳开,迅速切断电源,消除了触电危险。这种方法性能上比保护接地更为安全,同时目前国内生活供电,多为三相四线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因此这种方法也较为方便被广泛采用。但是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民用住房没有考虑保护接零措施,有的住房虽然也装上了单相三孔插座(其中大孔是保护接零插孔),但保护接零干线却没有专门敷设,以至于有些人就把保护接零的的接线孔用导线连接在单相电源的工作零线上。这样就留下了两个重要隐患,一是如果单相电源闸刀开关零线上的保险丝熔断,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将会直接带电,其电位有220伏。二是如果户外的线路检修或更换,不了解原来接线的电工人员,就有可能把户外、户内相线和零线互相接错,那么整幢房子所有家用电器金属外壳均会出现220伏电压。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其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A:
确实有这类现象!要引起重视!

网友B:
印象中,保护接零是指PEN线;

当然,楼主文中是指PE线。

网友C:
这个情况在郊区或称乡下尤其普遍,商品房PE线都是到位的,宅基地的房子都没有PE线的,自己做又达不到效果,我自己家里都没的,本来打算直接用铜棒做跟,有可能被人家拔走。

网友D:
如果在乡下比较容易做根接地线PE插入大地作为保护线。城市住宅可能困难些,但不要紧张也有办法保护的,找接入大地的墙内钢筋做PE保护线皆可,但不能找各种管道做PE危险的。不管是乡下、城里做了PE保护接地线后不要忘记也是最重要的,别忘了装上漏电保护器,防止漏电、短路。瞬时断开电源保护措施。

送入的电源线给你只有两根线其中的一根线是零线,但这根零线千万不要把它当成PEN零线使用,只能把它当N零线使用,如果需要使用PE保护线请另做接地保护线再加装漏电保护器,相对这是最安全的。

网友E:
保护接零在楼宇中不是好方案,实际使用问题多多。

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家庭三线制供电,前级用漏保。

网友F:
许多老房子还是没有PE线的。

网友G:
如果没有PE线,三孔的插座宁可悬空接地端,也比直接接零要安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