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发脉冲问题的求助的啊!

楼主(2014-01-12):
欧姆龙PLC里面发脉冲的指令,有没有脉冲完成的标志位的,比如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啊!如果我用PLS2指令做定位控制,脉冲发完了,就跳到别的步里该怎么做的啊,我是刚刚接触欧姆龙PLC的,求高手指教的啊!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的啊,我自己顶顶的啦!

网友A:
脉冲输出中标志位  1. A280.04      2.   A281.04    3.   A326.04        4.    A327.04
这个标志位是 输出脉冲的时候置ON,  一般用它的下降沿触发信号

脉冲完成标志位      1. A280.03      2.   A281.03    3.   A326.03        4.    A327.03
这个标志位是输出中时 OFF 输出完成ON   一般用它的上升沿触发信号

网友B:
脉冲完成标志位跟PLC的型号、通道有关,再查找编程手册对应的特殊寄存器。

http://www.fa.omron.com.cn/index.php?cat_code=%2Fproducts%2Fdownload&type=0&lan=0&jixing=1769&fenlei=1816&keywords=&x=9&y=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中标志位  1. A280.04      2...

谢谢回复,我再找找编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完成标志位跟PLC的型号、通道有关,再查找编程手册...

谢谢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