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工控编写软件问题

楼主(2014-01-12):
小弟刚开始学玩PLC,安装好三菱的GX-DEVELOPER-8.52中文版后,运行软件后,不能创建新工程,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个版本的软件必须要联接好PLC硬件后才能使用?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在安装时没有勾选监控模式而造成该状况的话,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操作如下:联接PLC后在“在线”菜单下选择“PLC读取”后,会出现选择PLC的类型对话框,即可选择所连接的PLC型号。供参考测试。

网友C:
有知道三菱F9300GOT用什么软件编写的,我用GT3软件总是说通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