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长达10个小时的软启动过程

楼主(2014-01-13):
刚购买的正弦变频器,型号是: SINE EM303A-7R5G/9P0P-3AB 7.5KW。

想使用它驱动一个6千瓦的电主轴。目的是让一个1.5吨重的球体达到1万转/分.

因为惯性巨大,粗算下来,启动过程最少需要10个小时.

问题是:如何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能够让系统在大约10个小时的时间内自动地逐渐加速,直到1万转的目标.

网友:
我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

网友A:
电主轴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么???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么???不懂。。。

这种电主轴必须用变频器驱动,才能工作。它的额定转速是1万八千转/分。要用300赫兹的频率驱动。

我使用到1万转就行了。

网友B:
咋回事,高手们都不在线吗?

网友C:
设置模拟电压改变频率,用运放制作RC充电电路,使0-10V的上升时间为10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模拟电压改变频率,用运放制作RC充电电路,使0-1...

这个10小时的时间时估计的,有可能误差很大。

能否把它的频率直接设定为最终频率,让它先恒扭矩,后恒功率运行,自动控制加速过程?

网友B:
我的问题真的无解吗?

网友D:
“1.5吨重的球体达到1万转/分”就是1秒167转,这么重的东西转如此快,感觉很恐怖。主轴电机只有6kw,是否设计容量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吨重的球体达到1万转/分”就是1秒167转,这...

1、1.5吨重的飞轮大家没见过吗?

2、用十个小时加速, 达到1万转/分,不算困难!

3、楼主的问题,缺一个球半径,或者告诉材料的密度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吨重的球体达到1...

我们粗算过,要是3千瓦恒功率驱动,需要10个小时左右,我现在不需要计算准确的时间,而是需要一个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方案:如何设置,变频器就可以自行提供最大的,持续的,又不烧毁电机的驱动能力。

网友F:
很多变频器都有限流启动功能。

就是设定一个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设定后停止加速,一直等到变频器电流小于设定值再增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设置模拟电压改变频率,用运放制作RC充电电路,使0-1...

 10小时的RC,设计起来会比较艰难的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很多变频器都有限流启动功能。就是设定一个电流,变频器输...

谢谢。我会试验一下。

网友G:
电控不是关键了,机械的动平衡才是关键,否则很容易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如何设置,变频器就可以自行提供最大的,持续的,又不烧毁电机的驱动能力。...

1、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变频“电流闭环”控制;

2、就是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输出频率、电压;

3、你给定电机允许的最大的、持续的电流,就可以了;系统会在你给定的电流下一直加速到你需要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何设置,变频...

谢谢。

我也猜测,把电流限制住,把最终转速设定到位以后,变频器应该能够自动实现加速。

另外,在电机内部有超温开关,当温度超过允值以后会断开。我打算利用这个东西,防止烧毁电机。因为长时间低速运行,风冷电机的散热不好,我已经给电机加装了风扇。

因为对变频驱动不熟悉,心里很没底儿,正在慢慢研究各个参数的设置。

网友H:
有的变频器有简易程序功能。分开十个程序段,每个加速时间一个小时,没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加速度;电流;时间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线性,可以通过多个程序段独立调整加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的变频器有简易程序功能。分开十个程序段,每个加速时间...

谢谢,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个变频器,加速时间最大可以设为十个小时(600分钟)。只是不知道加速过程的特性如何,是线性加速?等力矩加速?等功率加速是不可能的。

网友I:
建议采用多段速,然后10个小时分段提速,这样是不是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呢?

网友J:
你先试一下能不能转动再考虑别的吧,最小转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建议采用多段速,然后10个小时分段提速,这样是不是可以...

谢谢。

我会实验一下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先试一下能不能转动再考虑别的吧,最小转矩?

虽然转子的重量达到1吨半,但是转动阻力很小。使用的是静压轴承,就是用液压油把立着的轴浮起来。

驱动力矩主要用来克服惯性。也就是把电机的能量转换成转子的动能。

原来用一个3千瓦的普通电机试验过,只能达到2千多转,转子带起来的风把电机的能量都消耗掉了。这次试验,把大转子密封在了一个罐子里,抽成真空,降低风的阻力。

网友J:
用矢量型变频器,加外置制动单元防扰动,用PLC做个电流环的跟随,不要使用变频器自己带的,因为自带的功能少不灵活,转速增大的倍数的平方来确定驱动电机功率,控制变频器始终做正功即可,抽成真空,降阻就很小了,当心飞车,制动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矢量型变频器,加外置制动单元防扰动,用PLC做个电流...

不到万不得已,不打算外挂PLC等控制装置,打算首先实验恒转矩启动,不行的话在考虑其它方案。

机械制动器已经安装上了。一拉扳机,就会持续制动。

我这是一个业余物理实验,只要能达到预定转速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用矢量型变频器,加外置制动单元...

 为朝鲜建造的离心机试验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毕庆...

我们一直有个猜想:当导电球体的赤道线速度超过某个阈值以后,就会产生磁场。

这个实验就是想让它的速度达到地球赤道的线速度,看看能否出现磁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这个实验就是想让它的速度达到地球赤道的线速度,看看能否出现磁场。

1、出现磁场,也不能说明问题;

2、因为 导体球面可能存在静电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验就是想...

整个球体是接大地的,不可能有静电荷。

再说,就算有净电荷,如果磁场的“有”和“无”与转速强相关,也可以排除静电荷产生磁场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lian...

看来是想推翻目前认为的地球磁场产生的原因。

网友K(2014-05-14):
电控方面很容易,成本也不高,只是工艺和机械要如何配合才是最优有点难度。

网友L:
1、先看你变频器 最小改变频率的单位是多少,假设从 0--300HZ,以1HZ为单位的话,假设等分的话你可以算算 多长时间增加一个HZ?先建立一个时间跟频率的关系。

2、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设变频器的工作是没有缺陷的话,根据实际和频率的关系,建议你通过485或者其他数字通讯方式对变频器的频率进行调整,而不要使用模拟量控制

3、以上假设 是建立在变频器很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性能不够OK,你还要有其他的方式监控转速,根据实际对应的转速 做成 闭环系统。

网友B:
很长时间没有来这里了。因为此实验引出了人命事故。损失了约二百万。一直在处理善后事宜。

试验中,当球体转动到2500转/分时,发生了爆裂,碎块打穿了14mm厚钢板制成的防护罩(兼真空室)打垮了一段车间墙体,打死了不巧走到车间外的厂长。

球体碎裂的原因是铸造球体的厂家造假,欺骗了我们。球体内部全是垛起来的铝锭,只有一个外壳是浇筑的。本来我们要的是铸造一体的球体。巨大的离心力撕碎了脆弱的球体。

网友B:
根据我们的试验。变频器设置很简单,只要设置好最大电流和最高速度,系统就能实现软启动功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网友F(2014-09-10):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们的试验。变频器设置很简单,只要设置好最大电流和...

MD,这个奇葩的国度!就没有一个真货!找两车人,弄死那个铸造厂的老板。至少把它狗日手脚打断,挖了它的眼睛,割了它的舌头,让它狗日痛苦的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