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解决!!!电机问题

楼主(2014-01-13):
我有一台机器,出厂时机器上自带的电机是220V 2.2KW的2800转的,电机皮带轮是6厘米的,工作起来后传送的机器上是900+转。此时我更换同样220v 2.2KW电机1400转,把电机上的皮带轮更换成12厘米的,这样机器工作起来还是900+转,我想知道用哪种转数的电机连续使用的时间更长?????(因为原厂带的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连续工作至1小时电机就会很烫手,所以我想知道用低转速大皮带轮的方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电机发热也是由于负载发热的,同等功率的电机用哪种方法能使电机长时间工作呢??(或者是其他更好的办法)就算换大功率电机那用上门的方法哪种更合适呢?

网友A:
可以利用齿轮实现速度的改变;

网友B:
你这么做没什么效果,因为同功率电机,不管选择几级电机,只要机器测是900转的话,转矩就没变化,如果只是厂家选型错误,负载正常,而又要保持转速一定的话,建议将电机加大,并  采用4级电机(1400转)。

网友C:
1, 电机发热可能是电机是不是负载过大,如大的话要更换大功率电机

2, 还有就是电机不是长时间工作电机,建议更换 三相 工业使用电机

3, 转速 的话你用在三相异步电机替换后用变频控制速度,但不宜长时间低频率运行

4, 还有就是电机自身的散热问题,如外加散热风扇

网友D:
电机不能连续工作?说明该电机的工作制不是S1,那么在电机铭牌上应该有它的工作方式,可以根据工作周期计算得该电机的等效功率。(目测S3的工作制)

2.2kw的S3工作制电机,连续工作时温升将会很高。应该用更高功率的电机来替代。

针对楼主的问题。4P电机的输出扭矩更大更接近负载转矩,能持续运行的时间应该更长。

网友E:
我建议换成三相电机 ,这样马达力大一点!

网友F:
厂家算的是经济帐,同功率的4极的比2极的体积大贵,皮带轮还小,空间允许建议用4极加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