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连线问题

楼主(2014-01-13):
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通讯线问题。用PLC和电脑连接的通讯线(一头是RS485接口,接到PLC接口;中间有个转换器,跳线调通讯速率;一头是RS232接口,接到触摸屏串口)连接,通讯正常。我在市场上买的9针D形数据线,对照触摸屏说明书上的连接进行了修改,D形公头(接PLC)的3 D+ 8 D-,和D形母头(接触摸屏)的7 RS485+  8 RS485- 连接起来了,但是不能通讯,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接线方式对不对?

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B:
  你的是什么 PLC 呀,可能是自己做的线有问题,你自己做的线能与 电脑 PG 通讯吗,如可以的话那与 屏通讯也就不成问题

网友C:
先看看设置是不是选的485,然后看看你的线做的怎么样

楼主:
对照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说明书来做的线,万用表量两头接头了,都是通的。PLC是上海正航的CHION 驰恩200系列。

楼主:
有自己做过通讯线的大侠来指导一下哦。谢谢了

网友D:
你的PLC如果用的是232协议方式,MCGS用的是485协议方式,,要用232接485的话中间还需加个转换器。

网友E:
以s7-200为例做触摸屏界面时,在设备窗口中,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如下图

还有,就是在其子设备中PLC的地址要设置正确。

网友F:
路过,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路过,你们都是高手。。。。。。。

楼主:
哦,谢谢开心依旧,改一下串口端口号就得了。非常感谢

网友H: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