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盲区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01-13):
  磁翻板液位计盲区该如何解决呢? 磁翻板液位计主要是测量各种容器和锅炉等设备的介质液位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存在盲区的现象。所谓盲区就在磁翻板液位计的量程是两个法兰中心之间的距离,而上法兰到罐顶,与下法兰到罐低。但是如果知道这段距离的话就不存在盲区了。

  设计罐体的时候计算出来就可以了。这样的安装结构是由于磁翻板液位计的工作原理而导致的。首先浮子本身是必须有长度的,即使再短也有长度,那么当液位为零或者接近零的时候,为了达到精确测量的效果,那么浮子肯定是以零液位起始上浮测量,所以盲区必须考虑到零液位以下浮子的长度。

  那么当满液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浮子的底端肯定是在满液位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磁翻板液位计存在盲区,而这些盲区距离都是固定的,而且再下面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计算液位:

  1、罐体的底端下面空间足以满足盲区部分的距离,那么这时候磁翻板液位计两法兰中心之间的距离就是满液位距离,不用考虑盲区。

  2、如果罐体的底端下面空间足以满足盲区部分的距离,在设计选型的时候,法兰安装的时候肯定是在罐体底端与顶端之间,这时候计算液位的时候就要考虑盲区。以上两种情况适应侧装磁翻板液位计,如果采用顶装磁翻板液位计,那么就不存在盲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