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床的主軸轉速為何不穩定

楼主(2014-01-13):
這是比較高端的車床 使用的是FANCU的系統 採用的是動力的刀塔 主軸電機是15KW的異歩伺服 機械主軸外接同步的編碼器 兩端相連靠的是寬帶的同步帶傳動

問題:送電測試編碼器抓不到訊號? 經檢查結果: 安裝有問題 齒輪原點位置有碰撞損壞 重新調整測試後迅號正常

問題:送電后控制器送出的轉速(500rpm) 與外接編碼器所回饋轉速 竟然在百位速跳動 這個誤差也太大了

楼主:
這是個典型的機電整合的問題 歡迎大家來探討 在往下就是C軸定位的問題

网友A:
经验告诉我使用的是高速电机,一般电机恒速调速比1:100,不可能无限量的。要稳定必须超过一定的电机转速。所以6000转电机还没有进入恒转速范围。所以不稳定还在恒功率范围,还有磁极的关系。如果由于c轴轮廓控制使用的编码器不同不在JY2口使用。其他口高精度位置编码器伺候。往往高档车床主轴高速电机配主轴齿轮箱为主轴低速恒速度调速。以前台湾很有名的机床制造杨铁就是这么做的,0系统也能做到很高档。黑鹰系列等等弄死了他自己。

楼主:
異步電機通常是屬高速電機 但在車床的運用確不需太高速 所以主軸電機與機械主軸用同步帶有做減速比

這樣的結構 也有他辛苦的地方 例如他在機械主軸端 竟然加了一個抱閘 避免主軸偏擺 當動力刀塔上動力主軸做鑽孔

网友A:
说明此机床结构并不高挡,可能只是使用了高端CNC,呈属浪费而且附加PMC轴动力刀塔纯属普通的搭配,如此搭配只需国产0iA或0iB即能完成。如果使用了C、D已呈浪费,再不用说更高端的。一般车床不像铣、镗床需要高端的CNC系统三及以上轴的联动保证精度。

抱闸的使用更显得加工精度偏差量会很大。因为抱闸不能解决偏差的问题,要解决位置偏差必须是动态的定位控制。

楼主:
揚鐵黑鷹是為了炒股票所設的局 而被搞死的 帶有齒輪變速箱的主軸有好幾個場家都有做 這是個好的賣點 但是不是高檔 笨鳥可不認為

車床一般的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呢

主軸須靠抱閘才能鎖住 這當然是有問題 若不是這樣 那還會有我這篇文章的出現嗎

网友A:
主轴抱闸的使用,在不需要精确加工件毛胚定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加固主轴定位使在钻孔、镗孔时不容易跑位,特别是中心孔。动力刀塔的配置使机床能够进行轮廓加工。但是异步主轴电机再是加同步带位控编码器用于主轴位置控制圆周移动速度不是很低容易切削零件还是可以的。但精度不是很高。异步电机的缺点就在于低速运行转速会很不稳定甚至跳动。

网友A:
十年前,做过一个实验法那科6000转主轴电机在300转以下跳动很厉害,达到500转后跳动减少一半,超过600转后跳动消失,但转速还是不稳正负大约50-60转,700转基本10转左右晃动,800转完全消失以上状况。实验状况为空载,装上试验机假负载运行情况还是基本相同。

楼主:
你有點跑題 機械主軸的速度跳動跟主軸電機的跳動 理論上是沒有關連 他兩用同步帶來傳動 要跳一起跳 可是現在卻發現 機械主軸的轉速出現極端不穩 竟然有百位數的跳動 這跟異步電機的關聯也不大

网友B:
异步电机可以高速也可以低速,4极6极8极,如八极理论最高转速只有750转/分钟,一秒钟也就10多转。

楼主:
我在客戶那裡還有看到 大功率的同步電機 額定電流60A 你知道他的額定轉速是多少嗎? 19000rpm 最高24000 rpm 研磨主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點跑題 機械主軸的速度跳動跟主軸電機的跳動 理論上...

机械主轴的不稳关键还是在电机。一般发那科系统车床主轴的转速编码器与电机反馈编码器是两个编码器,电机编码器是安装在电机出轴另一端的这是它的反馈控制编码器。而主轴编码器则安装于主轴侧通过主轴伺服参数比例设置调整比例,只显示主轴转速不参与控制。异步电机经过矢量控制使之成为稳定调速电机,由于电机速度慢没有到达恒速控制范围一定会不稳的,而且因为异步电机磁极多少,越多进入恒速范围转速越低,越少就需要的转速越高。4极电机大约在500-700转/分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點跑題 機械主軸的速...

多數人都與你相同的看法 可惜不是問題發生的主因確不在此

网友C(2014-03-12):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點跑題 機械主軸的速...

这个从两方面看,一是在每分钟进给,从控制系统给定(模拟量,485/422,总线)速度,如主轴不稳,与主轴驱动或外在干扰有很大关系。 二线速度进给,需要主轴编码器的反馈,如反馈误差大,最终的控制也是误差也大。  车床主轴有些还存在齿轮箱,也是个考虑因素.  以上个人经验,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

此編碼器是放置在機械主軸 沒有干擾的問題 編碼器的解析度為16位 誤差高達100rpm 那脈衝丟失高達幾百萬個脈衝 這還了得

此編碼器安裝在機械主軸上 與之同步 反饋不該有誤差 可是現在竟出現近100rpm的誤差 這就是我提出來要探討的問題

网友C:
1.主轴驱动,如差的驱动,在负载变化较大时,速度波动较大很正常

2.控制方式,如使用模拟量,或控制器的模拟漂移大,给定的速度指令误差就很大

3.机械连接,主轴电机的连接中间有很多种,如齿轮。

楼主(2014-08-15):
其實這個誤差跟電器沒一點關系 完全是機械的問題 是主軸電機固裝的位置與機械主軸安裝不平形 讓同步帶產生扭曲變形 而造成機械主軸旋轉時的跳動 以致編碼器的訊號跟著跳動 而造成速度有了落差

网友D(2018-02-23):
蔡博士天天被这些很低级的问题打扰,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