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测试和启动功能一栏有些地方没有看懂,请教各位

楼主(2014-01-13):
没有看懂的是红色框中的各个项目是指什么

断点数量是什么,可用项目是什么,后面的那些项目又是什么

断点数量可用性
条目数量,最大
可调节
可组态
这些是指什么

网友A:
断点那部分是不是类似单片机,就行程序分段测试;

网友B:
西门子允许"在线"修改逻辑,当你在线下载程序时,部分不能插入直接运行的程序将以断点转移等方式“临时”下载到CPU中,实现动态运行,如同“在线”。这样如果修改在线修改次数过多,或一次修改几处程序,就有可能导致“断点”数超过预期,西门子建议在做过多次在线修改后必须做一次离线下载或全清代码下载,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功能限制仅限“在线”监控中的一些功能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