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 PROFINET CBA 一栏 CPU 通讯的参考设定值是什么

楼主(2014-01-13):
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PROFINET CBA ( 带有通讯负载设定)一栏CPU 通讯的参考设定值是什么

网友A:
都是德系的啊,我们单位私人的,很多用日本的,

网友B:
通讯负载设定一般规定不得大于30%,西门子这里规定50%,是保证通讯不发生阻塞现象的要求,如果大于这个数字,将导致部分信号实时性变差,控制系统一般保证输出优先、开关量和模拟量偏后,负载大于50%(设定)时,优先级低的将被推迟到下次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