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西门子PLC及其各种相应模块

楼主(2014-01-13):
我指的是比较具体的选择,比如各种CPU是直接集成输入输出模块,还是利用附加的输入输出模块

各种输入输出模块又是如何选择,是否还要增加DP模块等等,有没有一个大体的思路呢?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选西门子,是客户指定,各位大神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谢谢!

网友A:
考虑的方式比较多,可以根据你安装条件,性价比,和后期维护(预留多少点数)等等选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

网友B:
可以参考西门子大中型PLC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