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4-01-13):
各位楼主,我们有一套长袋式除尘器,从13年10月投入使用后布袋不管是用涤纶还是覆膜式都损坏频繁,供货商工程师过来看,布袋厂家过来看提出建议更改后还是一样的结果,并且布袋通洞位置都是袋口下30分左右。求助各位大虾帮助!一年已经更换数百条啦。

网友A:
为什么总是损耗一个部位呢?

网友B:
可以将除尘机的进风口适当的关闭,这样就减小了排气的压力了。试试吧

网友A(2014-02-12):
这种除尘的通病,目前没有好办法!!

网友C(2014-11-12):
怎么个损坏的方式?烧损的还是其他原因坏的?

网友C:
若是因高温损坏的,建议在除尘管道上增加一个阀门,用以补充冷风,从而把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