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突然黑屏

楼主(2014-01-13):
海泰克人机突然黑屏,用手去触动屏幕也没用。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具体现象,配过台达类似问题,输入24V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现象,配过台达类似问题,输入24V有问题

如果说24V有问题的话,那我PLC的输入电压也是同一个开关电源控制的,PLC都不会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