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14-01-13):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PLC与威纶通触摸屏通信中,触摸屏宏指令中
SetData(page, "MODBUS RTU", 4x, 300, 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etDate(page,MODBUS RTU,4*300,1)的意思是:

设定数据(page:种类(速度,数据,变量),通过MODBUS RTU通讯,4:设备类型,300:地址 1:常数(不变)

网友B:
设定数据(page:种类(速度,数据,变量),通过MODBUS RTU通讯,4:设备类型,300:地址 1:常数(不变)

解释有点不对,PAGE=300

网友C:
意思很简单:就是将变量page的值付给下位机的300地址里面。

网友D:
看不懂宏指令,找不到详细的资料

网友E(2019-05-06):
看不懂宏指令,学习学习

网友F(2019-10-3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点个赞!!!

网友G: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宏指令

网友H(2020-02-20):
需要下载力控,工程要用

网友I(2020-11-26):
在HMI的帮助里有内建函数的详细说明,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J(2021-01-08):
尸骨未寒围巾二件套太坑人了讨厌啦讨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