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减速机原理

楼主(2014-01-13):
详细说明

1. 采用斜齿设计

2. 超静音,和传统行星减速机相比,噪音降低10%

3. 转动顺畅,波动小

4. 同一尺寸产品有三种背隙量可供选择,最低可做到3分背隙

5. 13种变化丰富的减速比

6. 完善的防漏油对策

最佳应用:

机械手、工具机、经编机、切割机、包装机、印刷机、喷绘机、试验机

网友A:
谐波传动也是可以考虑的,结构最简单,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B(2014-02-14):
从电气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减速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力矩!假设伺服电机的转速为a r/min,则“减速机”的转速是a*减速比;而转一圈的距离也会缩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电气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减速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

提升力矩的同时,还能把负载惯量比降下来,有利于平稳运行。

网友D(2014-04-15):
但是减速机太恶心了,声音不好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