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大功率变频器的谐波干扰?

楼主(2014-01-13):
要求:不许用输入输出电抗器,不许接地,控制线路必须与大功率变频器在一个控制柜内布线。
疑问:加磁环有效果吗?怎么加?(变频器功率:37KW,2台)

设备是30米长的长龙型设备,每隔500MM有两个计米器。

网友A:
直流电抗器

零序互感器

噪音滤波器

网友B:
加磁环,效果不明显;

用在控制回路防止影响控制回路还是可以的,但是最好在一个磁环上反向绕制。

另外变频器最好单独分配一个隔间,与控制回路分开(其实也是屏蔽作用)

网友C:
调整载波也是有点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载波也是有点效果的。

是的,载波从8K,调到1.5K效果很明显,但是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D:
加电抗器

网友E(2014-02-12):
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最快捷的办法是调低载波频率,但是过低的载波频率会使开关管的损耗增加,温度上升,电机的噪音增加,因在调试中自己摸索最佳的载波频率,使干扰降到最小,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的QQ:626345848,联系

网友F:
电源质量要好,可以对电源增加谐波和功率因素处理设备,提高电源利用率,减少谐波对设备的损害。

网友G:
接地都不允许????

看来只有把所有计米器都改光纤连接了。

要不就把变频器移动到30米后,单独靠近电机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