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4-01-13):
       今天维修一台德力西变频器,主要故障是无法显示,偶尔也会显示。凭经验应该是电源芯片供电电容问题。。。

       通电是没有显示,用拆焊台给3844附近的电容与电阻加热后电源起振,直接换小电容后,送电有显示了。

       等30分钟后送电还是老问题了,检测3844的5与7脚只有14到15V(应该15-18V),6脚有0V(应该0.7-1V),8脚有0.5V(应该是4.8-5.2V),测量周边的贴片电容与电阻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给3844加热后电源就马上起振了。。。。怀疑3844性能不良。。。直接换新的3844,直接送店测量还是老样子,再给3844加热,这次又没有显示了。。。现在老的电源芯片到底是否是3844.检查老的芯片。。。看不出是3844或者3843与3842,。。。纳闷中。。。

      在忙修其他机后冷静思考了近半天。。。。决定还是装老的芯片。。。。在拆焊时不小心把电源芯片第8脚上R54贴片电阻吹飞了,但是只是飞一头。另一头还在电路板上。。。。。。直接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电阻断裂了。。。不拆3844了。直接换上20K的贴片电阻。。。送电正常      3844各脚电压正常。。。。。

      雕虫小技。。。。

网友A:
高人呀!!!今年德力西变频器倒用了几个,要我修就难了,拆都没拆过。

网友B:
好厉害的眼---火眼金睛,明察秋毫!

网友C:
吃螃蟹精神虽然可表,但绝对不推崇,还是请专业的师傅来解决问题吧

网友D:
不错哦,值得鼓励,而且成功了!

网友E(2015-09-18):
靠撞?你多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