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在的电源上?

楼主(2014-01-13):
请问:如何避免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在的电源上。

网友A:
让合格的电工看符号接线就行,上面有标识。如果这都接不了,就别干电工了。

网友B:
没法避免,你硬要那么接线谁也管不了。变频器端子安排一般规律是:左边电源,右边电机;或上面电源,下面电机。端子的标识非常明显:电源RST,电机UVW。

网友C:
这个问题犹如如何保证吃东西的时候----不塞到鼻子里面,而是正确的送到嘴里一样。喂饭(培训)。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E:
不要让外行人去接电源线,要专业人士去做就会避免

网友F:
给安装的人交代一下电源RST,电机UVW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