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基础知识、耗电量、功率、电流、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4-01-13):
A、耗电量单位:千瓦.小时 (KW·H),简称“度”

B、功率(P)单位:瓦特,简称瓦(W)

C、电流(I)单位:安培,简称安(A)

D、电压(U)单位:伏特,简称伏(V),家用电源一般是单相交流电,电压为220伏;工业用电源是三相交流电,电压为380伏。

E、功率=电流×电压 ,即P=U×I

F、耗电量=功率×用电时间,即耗电量= P× T。耗电量的单位是度,1度电是指1000瓦的功率使用1小时所消耗的用电量。

1.2、电源线

电线单位是平方毫米(mm2),分铜芯线、铝芯线两种,一般家庭装修用的是铜芯线。

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直径   铜芯线截面积(mm2)   允许长期电流(A)

1.78   2.5   16~25

2.2   4   25~32

2.78   6   32~40

由于电热水器是短时间工作,所以一般以每1 mm2铜芯线可以允许通过8A~10A的电流计算。

在相同的截面积条件下,铜芯线的负载电流值与铝芯线相比为1.3:1,即铜芯线电流负载量是铝芯线的1.3倍,如下表:

直径   铜芯线截面积(mm2)   允许长期电流(A)

1.78   2.5   13~20

2.2   4   20~25

2.78   6   25~32

家庭电路设计,2000年前,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4—6 mm2,照明1.5 mm 2,插座2.5 mm2,空调4 mm2专线。2000年后,电路设计一般是:进户线6—10 mm2,照明2.5 mm2,插座4 mm2,空调6 mm2专线。

注:北京很多住宅是:进户线6—10 mm2,照明2.5 mm2,插座2.5 mm2,空调4 mm2专线

1.3、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又称自动开关,低压断路器。原理是:当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短路、失压等情况下,自动切断电路。

目前,家庭总开关常见的有闸刀开关配瓷插保险(已被淘汰)或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 C16、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C32表示起跳电流为32安,一般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安装7500W、8500W热水器要用C40的空开。

1.4、地线

接地设施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接地,就是将电器的带电部分与大地连接起来的接地,比如三相电变压器低压点中性线的接地;一种是保护接地,就是防止电器的绝缘层损坏而使外壳带电或其它不带电工作的金属部件带电伤人而作的接地,太尔快速电热水器的所有产品都是保护接地。接地线必须打入大地深处1.2~1.5m左右才算合格接地。

1.5、电度(能)表

家庭使用单相电源电表,型号表示为DD,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类别,规格有1.5(6)、5(20)10(40)、15(60)、20(80)、30(100),其中括号外为标定电流,括号内为额定最大电流。

同一规格的电子表、机械表可承载的功率不一样,比如:10(40)A的预付费电子表(IC卡)可承载8800W左右, 而5(20)A机械电表和普通电子表的实际承载功率远高于10(40)A的磁卡电子电表,可承载12000W以上。因此,以上三种表,必须区分对待!

磁卡电表(IC卡)的使用功率有时可以人为的调节,比如:10(40)A的IC卡电表的额定承载功率为8800W,但电业部门可能会将其实际使用功率设定为低于8800W。用户在使用这种电表时,可根据需要到电业部门调节功率设置。

三相电知识2.1、三相电负载的接法

三相电负载的接法分为三角形接法和Y形接法。

三角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Y形接法的负载引线为三条火线、一条零线和一条地线,三条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任一火线对零线或对地线的电压为220V。

三相电电器的总功率等于每相电压乘以每相电流再乘于3,即总功率=电流×电压(220V)×3(W=U×I×3)

2.2、三相电电表三相电电表有机械表、普通电子表、磁卡电子表三种,一般规格为: 1.5(6)、5(20)、10(40)、15(60)、20(80)、30(100)(电压3×380/220V~)。

注:电表的负荷,可通过选配不同变比的电感线圈以达到使用要求。如:规格为3x1(2)A的电表配电感线圈使用,选电感线圈变比为1:50,则每相可承载的最大额定电流为100A。

网友A(2014-03-11):
谢谢 分享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1-2.5MM平方电线的截面能通过的电流是*92  ,,2.5之后就是4*8

6*7~~

网友B:
有些小细节真的还不知道呢!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