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USB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各位兄弟,FX2N连接PC机的232应转485,但现在我想用485转USB,这样可方便点,请问有兄弟用过否,p这样做行不?谢谢,没有分了。

网友A:
你直接用USB转485转接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B:
FX2N不是485接口,是422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2N不是485接口,是422接口。

 你用485-usb根子上就有问题,三菱FX2N编程通讯仅支持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