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与旁路控制是如何切换的?

楼主(2014-01-13):
软启动器启动完后是先把自己的电断掉,然后再去启动旁路?还是软启动在工作时,把旁路接通,旁路接通后再将软启本身导通切除掉?我们软启动器的可控硅的触发角是从多少度到多少度?答:软起起动完成后会通过内部信号触发旁路接触器吸合,使主回路电流由晶闸管旁路到旁路接触器回路。旁路接触器可分为内置和外置,其切换方式也有所区别。以前的老型号多为外置旁路接触器(如3RW34/3RW22),这样就需要通过软起动器的外部旁路触点来触发外置旁路接触器线圈动作,即当起动完成后,旁路触点便会由常开变为常闭,此时旁路接触器就会吸合,主回路切至工频。目前主流的软起动器多为内置旁路接触器(3RW30/3RW40/3RW44),如此当起动完成后软起动器通过内部信号直接触发内置旁路接触器吸合同时关断晶闸管,客户无需外部控制。但若需要特殊设计(如一拖多等)情况,则必须通过信号触点触发外置旁路接触器。软启动器一拖三的原理图,这里概要地介绍一下其工作原理,对问题会有一定帮助。

网友A(2018-05-23):
学习到了,这个图有清晰版的吗

网友B:
不错,写的比较清晰,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