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中断程序

楼主(2014-01-13):
高手请指教plc200中断程序的用法,新手有些晕

网友A:
要了解中断事件对应的中断号。

有些中断需要实现赋值,比如说时间中断,高速计数器中断。有些中断直接就能用,比如输入中断。有些中断是配合通讯和脉冲输出用的。

中断非常好用,也非常有用,结合F1可以多看看,有详细的列子。

另外就是注意一下,有些库或向导会占用一些中断,比如PID会占用时间中断SMB34,MOD通讯库会占用对应的通讯口发送和接受中断等等。

网友B:
对着介绍资料,实际编写程序联机调试,一个下午时间弄通,保证今后一直记得。

网友C:
MICROWIN中有例程,一定要自己做做,

STEP BY 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