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报GFF

楼主(2014-01-13):
我们单位有一台电机在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就报GFF,当我把电机线拆掉之后单独启动变频器的时候不报GFF,当一接上电机就不行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下电机,不过这个也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最好能交互换下来试验下!

网友B:
试着分别把3个传感器的输出端和0V电位端短接,如果不报故障了,就是对应的传感器的问题。台达变频器传感器漂移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