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帮帮忙

楼主(2014-01-13):
为什么我的历史曲线保存不了啊,历史曲线只能不满历史曲线的窗口,而且有时候运行没显示趋势曲线,有时候又有。而且存盘数据浏览一直都没有,就连点测试也没数据出来,我是照着通用版6.2的帮助手册里做的组态,在安装的程序里也找不到保存数据的文件夹,是不是要做脚本才能保存数据和历史趋势曲线呢???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救火啊~!~!

楼主:
怎么看了都不帮忙啊!!!各位同志

网友A:
大神么在搂着老婆睡觉额   不要急

网友B:
1.现在实时数据库建一个类型为“组对象”的成组变量,然后将你要记录的趋势数据加入到刚新建的“组对象”里

2.然后再画面做一个趋势曲线的的控件,将该曲线的数据来源设置成刚新建的“组对象”即可

看资料不要脑袋绷着,得放松,那样才有效,good luck!

网友C:
看资料不要脑袋绷着,得放松,那样才有效,good luck!
一直在绷着,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现在实时数据库建一个类型为“组对象”的成组变量,然...

那些都创建了,而且我自己为了防止我某一步出错,我对着帮助文件的样版例子从头做了一遍,按照例子中的步骤来回对了几次,但是还是要么没历史趋势曲线,要么有历史曲线也是刚布满历史趋势的窗口,没办法翻页,退回去就没曲线了。彻底头疼了

网友D:
你用最新版的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