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设置按键加减问题

楼主(2014-01-14):
   大家好,有一个 WINCC flexible 2008 做的 控制界面,如下图,有一个 数据 的手动加与减,最大为 8 ,最小为 1,当按加到 8 时自动跳到 1,相反 按减 时到最小 1 时跳转到 8 ,请问在 WINCC flexible  界面中如何做呀 ?

  如上图中 L 笼子号 下的 左右的加减如何做?

网友A:
测试没问题,当然在PLC程序里做会更简单吧,直接用ADD,SUB指令

网友A:
If SmartTags("值") < 8 Then
SmartTags("值") = SmartTags("值") + SmartTags("增减量")
Else
SmartTags("值") = 1
End If

If SmartTags("值") >1 Then
SmartTags("值") = SmartTags("值") - SmartTags("增减量")
Else
SmartTags("值") = 8
End 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If SmartTags("值") < 8 Then...

  谢谢! 我要修改的这个 是 DB 块中的一个字,开始是在 程序中做,可是发现按下加减有时不是1 ,有时是 2

网友A:
在程序中做要用上升沿吧,不然虽然是单击依次,但是扫描周期短,实际或许是N次了呢。

你就那这个变量对应你的DB数据即可。

网友B:
宏指令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程序中做要用上升沿吧,不然虽然是单击依次,但是扫描周...

  谢了,我现在 还是 HMI 按下  SETBIT ,松开 RESETBIT 的方法,然后  PLC 程序里用 P 上升沿指令来做的

  因为不知如何将我 PLC 里的 变量连接到 SmartTags("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