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出一款类似XBee的zigbee无线数传模块,大家看看!

楼主(2014-01-14):
最近公司开发出一款 兼容arduino硬件开源平台 类似XBee的ZigBee无线透明传输通信模块

下面是模块的介绍

RBee系列ZigBee无线透明传输模块,基于德州仪器先进的低功耗无线连接芯片进行设计,体积小,功耗低。RBee模块内部运行ZigBee 07/Pro协议栈,并继承该协议的优点,拥有极强的路由能力,良好的兼容性。更将ZigBee协议中可以配置的部分以串口AT指令的方式留给用户,在有必要时,用户可以通过指令自行配置RBee模块,从而实现最佳通信效果。RBee模块还支持IO控制和采样、PWM输出等功能。它的主要优点有:

1. 完全遵循ZigBee Pro协议,适用于新旧产品的集成

2. 易于操作,上电无须干预自行组网,入网

3. 接口简单,只需串口即能操作,且集成串口硬件流控开关

4. 数据自动路由,有效地扩展了通信覆盖范围且保证可靠性

5. MAC地址寻址,静态通信地址确保通信正确可靠

6. 免费ISM频段(2.4GHz)在全球范围内均可使用

7. 可有效避开干扰,16个信道自动扫描,也能手工指定

8. 支持透明传输模式,让ZigBee的应用变得更简单

9. 提供AT配置指令,用户可以自行配置/优化ZigBee网络或者设备

10. 支持IO口控制,可以降低对用户MCU的IO口需要求,且实现动态监测

11. 支持模拟量采样,4路ADC可以提供10位有效数字的采样

12. 专业的射频设计,各项射频指标均符合FCC认证要求

13. 工业级的防静电能力,模块可在恶劣环境工作

14. 可靠性高,所有模块均在出厂前进行参数测试,100%合格后方能出厂

15. 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为客户的各种困难提供帮助

一、引脚定义(PINs)

STR-RBee-3338A模块引出20个引脚, 其中电源2个,空脚2个,复位1个,串口2个,IO接口12个。接口排布的正面视图如1-1。各引脚的功能见表1-1。

图1-1 STR-RBee-3338A模块引脚正面示意图

网友A:
射频微波产品线:低噪声放大器、功放、开关、滤波器、衰减器、移相器、线缆、耦合器等

低噪声放大器  WHM14-3020BE

声表滤波器 SF1186B-2 SF2186E SF1120B SF1174D SF2111A  大量现货

M3SWA-2-50DR+MINI

MVA-2000+MINI

ADE-1           MINI

ADP-2-1W+MINI

ROS-300+MINI

TC4-1T+         MINI

TCD-20-4+       MINI

pLS-2+          MINI

PSC-2-1000+     MINI

LAVI-2VH+       MINI

PBP-10.7+       MINI

ROS-745+        MINI

SBTC-2-10L+     MINI

ROS-78-219+     MINI

DAT-31R5-PP     MINI

移相器JSPHS-150+  MINI

HMC539LP3E  HMC589HITTITE

XC3S1000-4FGG456IXILINX50全新原装现货

xc2s200-5pqg208iXILINX200全新原装现货

XC3S400-4PQG208IXILINX200全新原装现货

PCI9030-AA60PI200全新原装现货

HI-3182PSIHOLT200全新原装现货

HI-3282PQIHOLT200全新原装现货

HI-1573PSIHOLT100全新原装现货

HI-1567PSIHOLT50全新原装现货

PM-DB2705HOLT100全新原装现货

BU-61580S3-110K  DDC5全新原装现货

BU-61581S6-110K  DDC5全新原装现货

B-3226          DDC     80

B-3067   DDC10全新原装现货

AD9957BSVZ      AD      150     全新原装现货  上下转换器

TNG1-7-78TROMPETER50全新原装现货

BXF300-24S28N7630全新原装现货

M17/176-00002线缆2000全新原装现货

PL75-47连接器500全新原装现货

CJ70-47连接器500全新原装现货

M17/176-00002线缆焊接工具(8件套)15全新原装现货

1553B总线接口压线工具15全新原装现货

SF1186B-2RFM800全新原装现货

HI-1575PQIHOLT50全新原装现货

JMGSCD-12P tyco 继电器500pcs

我们主营5大品牌:

1、EMERSON爱默生(TROMPETER川普特):连接器 线缆(PL75-47,BJ77,BJ78HS,M17/176-00002,TNG端接电阻等)

2、TE(TYCO泰科、RAYCHEM瑞侃):连接器 线缆 线式耦合器 端接器 (DK-621系列,10612,D-500耦合器等)

3、EXCALIBUR SYSTEMS (简称EXC) :盒式耦合器 板卡(ESI-210/310/410/810等)

4、HOLT:收发芯片 变压器 等(HI-1573,PM-DB2725等)

5、DDC:收发芯片 变压器 板卡 (BU-61580,B3226,BU-65170,B3067)

常用型号都备有现货,连接器可以按客户要求加工线束,您要有需求,请联络1 5 8 0 1 6 4 1 9 6 5 张 <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京芯微公司代理美国EXC公司(Excalibur Systems)的全线航空总线产品(1553b通信卡、1553b测试仿真卡、Arinc429通信卡、Arinc429测试仿真卡、配套连接组件等)

EXC-4000PCI/F1

EXC-4000PCI/F2

EXC-1553PCI/MCH-1

EXC-1553PCI/MCH-2

EXC-2000PCI/B1

EXC-1553PCMCIA/P1S-R

RAYCHEM相关工具、耦合器:

D-150-0124

D-150-0708-5

D-500-0463-612

D-500-0458-1-612-078

D-500-0455-2-612-078

D-500-0455-2-612-079

1553B专用连接器,1553B专用测试线缆,1553B专用耦合器,1553B专用总线开关,BJ77、PL75-47、PL75FL、BJ76、BJ76FL、CJ70-47、CBBJR79、PL75-29、BJ770、PL155、PL75-9、BJ459ACWS-201

我们主营5大品牌:

1、EMERSON爱默生(TROMPETER川普特):连接器 线缆(PL75-47,BJ77,BJ78HS,M17/176-00002,TNG端接电阻等)

2、TE(TYCO泰科、RAYCHEM瑞侃):连接器 线缆 线式耦合器 端接器 (DK-621系列,10612,D-500耦合器等)

3、EXCALIBUR SYSTEMS (简称EXC) :盒式耦合器 板卡(ESI-210/310/410/810等)

4、HOLT:收发芯片 变压器 等(HI-1573,PM-DB2725等)

5、DDC:收发芯片 变压器 板卡 (BU-61580,B3226,BU-65170,B3067)

常用型号都备有现货,连接器可以按客户要求加工线束,您要有需求,请联络1 5 8 0 1 6 4 1 9 6 5 张 <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