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常见的故障现象及原因

楼主(2014-01-14):
  仪器仪表也可具有自动控制、报警、信号传递和数据处理等功能,在行业内受到广泛应用,但在运用中也可能会出现故障,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呢?判断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将为大家介绍仪器仪表常见的故障现象及原因:

  1、仪表无任何显示,主要原因是电池供电不正常或接触不好。

  2、兆欧表高压指示灯亮但测试不出阻值。检查是否有高压输出,测试线是否断开,被测试品是否接触良好。

  3、地阻表测试显示"1"或"1和OPEN"时,量程选择不当或被测接地极开路、电流辅助极过大。

  4、FC-2G判别是否正常。将仪表后板"显示选择"打至"电流"位,将面板测试孔用导线短接,"0.75U"打在"自动"位,开启高压,显示屏是否显示1000μA±2,如果没有则FC-2G有故障。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关于仪器仪表常见的故障现象及原因,要想测量结果准确,提高生产效率,需要及时的找到仪器仪表故障的解决方法,并且在平时的使用中,还需要注意仪器仪表的保养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