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最大扭矩问题,求助波恩大神

楼主(2014-01-14):
           小弟目前碰到一个做绕线机的客户,他们模仿欧洲进口设备(绕线轴选用的是欧姆龙400W伺服),按照我查的欧姆龙伺服手册,应该是扭矩2.1/7.1 ;3000转,惯量0.26;对应选用施耐德的进口系列伺服用32A LXM 32*D18M2   +    BSH 0702T      900W,惯量0.41,扭矩2.2/7.2 ,5000转;
          控制要求加减速平稳,3000转减速时间3秒, 绕线轴负载惯量600kg.cm2;
          根据计算,最大输出扭矩7.2N.M在3秒是可以停下系统的,伺服电机的参数也表明可以3秒输出最大扭矩,但是实际试机结果只能最大扭矩输出1秒;欧姆龙400W的电机可以3秒输出最大扭矩,且可能调整了电流环是的最大输出扭矩增大(因为进口设备1.5秒就能3000转停车,对应应该是11NM)
          我的问题是:  1.获得专家级别后,32伺服能否调整电流环?
                                     2.如何能使得伺服最大扭矩输出时间达到3秒?目前貌似是1秒。
                                     3.M258有立即输出功能吗?

          抛开施耐德产品不说,就伺服而言,1.如果厂家开发电流环设置,最大电流能加多少?

                                                                           2.伺服在哪些情况下使用最大扭矩?(我只知道紧急停车时)

                                                                          3.使用最大扭矩时使用多长时间能设置吗?

                                                                           4.如何计算“运动过程中电机无法消耗的能量”?从而配制动电阻,加不加制动电阻都不会改变系统的减速时间,换句话说停机时间只取决于扭矩,这句话对吗?

                                                                           5.通常惯量匹配要求在30倍以内,但是进口设备这惯量比差的也太大了。惯量如果不匹除了抖动还会有什么现象?

                                                                            6.我在调试中碰到伺服应该是惯量不匹配,停车后会反转很多圈的现象。是不是伺服根据计算应该到某个绝对位置停下,但实际负载过大导致伺服超过了这个计算位置,之后停车再返回去找这个位置呢?如果在找这个位置后由于惯量不匹配又停不住再反转就造成了抖动呢?

                没有积分送额,对不住各位。

楼主:
希望我的偶像波恩大神能看到!各位大虾也多多帮忙!

网友A:
6.我在调试中碰到伺服应该是惯量不匹配,停车后会反转很多圈的现象。是不是伺服根据计算应该到某个绝对位置停下,但实际负载过大导致伺服超过了这个计算位置,之后停车再返回去找这个位置呢?如果在找这个位置后由于惯量不匹配又停不住再反转就造成了抖动呢?

增益不对了哦

你的问题,比较深入,帮你顶一下吧,持续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我在调试中碰到伺服应该是惯量不匹配,停车后会反转很...

速度环有积分时间吗?是不是积分作用过强?往大调整一下积分时间试试。

网友C(2014-02-20):
增大速度环和位置的增益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C:
增大速度环和位置的增益

 增大了,伺服已经报警  过电流了。

网友D:
绕线机对伺服器的性能要求并不低:大惯量,变负载。如改用国产的,建议咨询北京斯科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