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和电脑通讯问题真头大!

楼主(2014-01-14):
西门子200的PLC 在现场监控或联机修修改程序时总是通讯不上,前一段还可以,最近一两个月很难通讯的上。真让人头疼!

WIN7系统,V4.0 SP9的软件。用的是深圳亿维的USB通讯线。这条线联现场300的PLC没有任何问题,但总是和200的PLC联不上。

各位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编程电缆问题,建议使用原装的标准电缆;

网友:
亿维的东西就是垃圾,很多问题

网友B:
使用原装的标准电缆;  要省钱或图方便可以使用淘宝网上200元左右的USB/PPI电缆,效果不错。100元以下的就免了。

楼主:
我们用西门子的编程PG,标配的CP5611卡同样会有通讯不上的情况!

同时这条电缆和300的PLC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亿维的东西就是垃圾,很多问题

这个说法有点偏颇,我用过他的300通用模块,挺不错!

网友C:
是PC适配器吧,这个波特率要设置成19200才行

楼主:
19200  9600都 试过,不怎么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原装的标准电缆;  要省钱或图方便可以使用淘宝网上...

就是蠢。。。。我们50元一根的照用不误。。。茅房值钱,能不能拉出屎来还要看你有没有货。。

网友E:
原装电缆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使用原装的标准电缆;  要省钱...

 50元的特定没有光电耦合器,电源更没有DC/DC隔离,有一定的危险性。

200元以下的由于成本和利润的问题,很难稳定上到2M的,DP多主也不稳定,反正问题很多。市场上完全达到西门子原装性能的,只有德阳四星早期(很早很早了)的适配器能达到,不过后来西门子不给他供应芯片了。

网友G:
电缆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

 卖货的思维活动。。。

         呵呵。。你用PC-PPI无非就是传个程序,几秒钟的事。不要带电插拔是起码的要求。插拔的时候关电就没什么危险。最后一点无非就是监控,实际上传输速率0.001秒还是0.01秒对你来说都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缆问题的可能性大

 我也觉得,据说是大连出的数据线比较好。

网友I:
 我也出现过同类原因 ,把地址改一下就好了,建议你可以试试,我的是WIN764位

网友J:
把PG/PG端口设为MPI,总线唯一主站,你设的是PPI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通讯网-...

 用在S7-200上没什么的,我还直接用RS232焊电阻给通讯呢,9600的速率稳定。

S7-300组网监控的时候就问题大了,本来在一个DP插头就能监控全部PLC,如果适配器不稳定,折磨人呀!有的时候不带电插拔做不到呀。

楼主(2014-02-26):
我们现场有的200PLC用西门子的编程PG,原配的CP5611卡照样有通讯不上的情况。

到现在有一台226的一直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