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厂PLC问题!

楼主(2014-01-14):
有几家工厂的PLC集控系统。但他们都是互相独立的,控制系统也不都一样。

能不能实现:领导一台电脑随时调看各厂集控画面,只看不用操作。

网友A:
这个要用到通信,实现起来有点麻烦;

可以根据实际设备的接口,弄一个方案;

网友B:
要做到兼容,非得选用咋们国产的上位机组态软件不可!

国外的组态软件除了对该品牌自己系统支持较好,对别的系统支持一般都是很烂的(原因无他:都想做市场垄断,尤以西门子最为厉害,是垄断行业执牛耳的尖峰)

装一个国产组态软件,采用以太网通讯(系统没有以太网就增加以太网接口部件)

网友C:
  都来说说看是哪几个品牌的 PLC 呀, 可以用 组态软件将它们连网到一起,但可能看时方便的话是各个 PLC 单独做一个 界面然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