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可调速三菱程序要怎么写啊?

楼主(2014-01-14):
这个要怎么写?

调速的程序要怎么编?

网友A:
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变频器频率速度,通过485触摸屏给定

网友B:
建议看看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相关手册上应该有的,或者加一个DA模块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变频器频率速度,通过485触摸屏给定

好厉害的样子,我是初学者。看不懂什么意思啊梯形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相关手册上应该...

不懂。初学者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