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节能灯为什么老是坏?

楼主(2014-01-14):
家里装修后,统一用的节能灯,一个卧室8个节能灯。

本来以为可以省很多电,结果老是坏。

一年下来,基本全换过了,估算成本300元左右,而且买的都是好牌子。

难道这就是节能的代价吗?

网友A:
不要开的频繁;估计质量问题;

网友B:
我也感觉这节能灯不好,老是坏,灯肯坏,电子整流器坏的更厉害,不知道啥原因,买的时候都是大价钱,不干图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这节能灯不好,老是坏,灯肯坏,电子整流器坏的更...

真不知道是节能还是变相的浪费呢

网友D:
可能买到质量差的节能灯了吧,市面有小气鬼和欧普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E:
节能灯就是浪费的代名词。

   这节能灯也是外来货,80年代末还是新鲜物,价格挺高,就是日光灯的电感镇流器换成电子镇流器,然后就宣传节能。后来成本降低,比电感镇流器便宜,就把电感镇流器覆盖了。

   不但节能不省钱,损坏率高、和灯管寿命短,而且真不节能。电子镇流器在灯管点亮后,灯丝有电流通过发热,灯丝上的助电子发射涂层易蒸发、老化,使灯管二端“黑头”,同时灯丝发热也消耗功率,节能灯工作一会,二端温度较高。

   我8年前装修新房,全部采用20W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小屋用一只,大屋用2只或4只,每灯一个开关,方便调整,既省电又省钱,因为住了8年没换过灯管。

网友F:
承诺12各月包用包换,总在第13各月坏掉,不能不佩服我们工控人(灯具厂开发工程师)的精准!经济利益的驱使,不要要求他们的道德水准有多高!

网友E:
为什么不用LED做照明呢?

网友E:
我去年新房的照明已经全部使用LED。自己装的,市场上现在出售的成品LED灯,寿命可能不行,因为是超功率使用,发热。

网友G:
新东西不意味跟吹嘘一样,大多数纯属吹牛(现在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更多牛肉所致,所以大家拼命吹死牛,据说吹死的牛上税很少,而现在的中国万税大家只能合理避税)。我家里还是电感镇流器(是生产线淘汰的飞利浦40W镇流器,本人没钱只有去免费捡洋落,因为本人刚刚好负责生产线维护改造,可以捡废品),唯一购买的是部分老式白炽灯和LED灯具

网友H:
还要看品牌,本厂使用的节能灯45瓦,E40灯头,白色的6400K,皮带廊连续使用条件下,2011年7月安装,一半以上现在还在正常工作。不过价格买到公司就是每只85元了。

网友I:
换LED吧,现在供电电压非藏的不稳定,是造成节能灯损坏的主要原因;

再有一个就是李工所的那个---节能灯不要频繁开关,晚上打开就一直亮到睡觉时在关。否则是不节能的“开灯瞬间费的电差不多相当于正常点亮1小时的”。

网友J:
超市里面所谓节能灯价格过高买不起(不过据说寿命也好不到哪里去),本人买的便宜货(比白炽灯价格高多了)就是很容易坏,觉得就是浪费钱。

网友K:
节能灯总坏,也是个变相的浪费。喊着节能,实际浪费

就和房价似的,喊着调控,实际还在涨

国情,中国人应该理解

网友L:
现在可以使用LED灯,又省电又亮!!!!

网友M:
换LED的吧,现在LED灯也不贵

网友N:
看来还是节能灯质量差。

网友E:
看看我的LED

用了5条14W的LED灯条,4条是房间的对角线,一条在中间折断变为2小条。平时就给2小条通电,亮度已足够,来客人时再全开。实测电流接近3A,12V开关电源供电,把12V略调低点。比40W日光灯亮多了,重要的是寿命长,估计比我还长,因为不热效率较高。

网友E:
把灯条直接粘到棚顶,中间那灯盒还没盖上呢,用什么盖呢?已经这么用了2月了。

网友O:
就像车一样,有6W的BYD,也有100W的BMW。不能因为6W的BYD性能不好就想当然的认为100W的BMW也很差劲。

节能灯当然耐用,不过你要是用山上下来的东西,那肯定是用不了几天的。再说牌子货,防的人也很多,不注意就买到假货了。

10年前我就买过一根,买的时候商家有8块一套(灯管灯架)的,也有光灯架就38元的(不含灯的哟),我一看就发现8块的那个不靠谱,最后买了正品飞利浦灯和38块的灯架,记得接近60块钱。10年了,钢钢的。

现在家里用的全部是正品欧普的灯,我拆开看过,做工在国产中还行,用了2年了,一个也没出过问题。

节能灯我们单位我拆过一个,做工特好,带芯片的,那质量,钢钢钢钢的,电路板和西门子那PLC有得一比,国产的哟,据说用了15年了吧。一次电工把零线给接错了整了个380进办公楼,烧得那是一塌糊涂。节能灯里居然还有一颗陶瓷保险,不是国产无精品呀,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P(2019-02-20):
因为早些年国产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交变电路用的是晶体管三极管特别容易烧毁,主要原因三极管有个很不好的特性就是二次击穿问题,当电压突然降低不大的电流就把三极管击穿了,而这个损坏往往都是在开灯的时候一下子镇流器就冒烟了。而现在是场效应管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还可能烧毁主要的还是电压升高电流增加发热造成的,稳压及散热做得好厂家很少出现烧毁现象,就像欧普、飞利浦现在这方面就做的非常靠谱电子镇流器烧毁很少发生。节能灯、led灯电子镇流器交变电流用的是同样的电路。

网友Q:
LED的贵就贵点 但是胜在好用,不用接什么镇流器启辉器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LED的贵就贵点 但是胜在好用,不用接什么镇流器启辉器的。

虽然不用交变电路中的变压器,但是好的led灯还是使用镇流器的,不用交变电路的led灯对人的视觉是有闪烁感觉得,用了变频交变电路镇流器对眼睛有好处不觉得有闪烁而保护眼睛,那些不用镇流器的LED灯是不能做台灯的,只能用在走廊或洗手间,厨房、客厅、办公场所还不能用,所以价格特别的便宜,某宝上10元钱能买好几个,它的组成:LED二极管、电容、电阻降压限流点亮灯,50HZ闪烁率对眼损伤很厉害的。

网友R:
换LED的   节能  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