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想找人帮做,从选型到编程

楼主(2014-01-14):
大致上这样:

上位机(PLC+触摸屏)显示2台下位机的状态,并可以控制它

下位机(PLC+触摸屏+1个变频器+1个步进电机),要用PLC控制变频器,和步进,还要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
要是西门子的就好了 我用西门子的

网友B:
太笼统了,预算是多少?工控器件所要的品牌,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等。

网友C:
楼主使用于什么设备?大概什么样的控制工艺?

网友D:
1,楼主使用于什么设备?大概什么样的控制工艺?

2,工控器件所要的品牌,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等等。

3,你的项目有问题,上位机和下位机怎么都是一样呀? 一般上位机是 HMI 或 工控机

网友E:
AB,西门子,台达,三菱都行,楼主选。

电话,地点给我一个,详聊!

网友F: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G:
也许只是想来探探大家反应。。。

网友H:
地点,动作流程,联系方式,预算

网友I:
我免费帮你做Q782485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