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向导做定位模块的程序要么PLC报ERROR错误。要么就定位模块ERR错误,亮红灯闪烁

楼主(2014-01-14):
各位大哥。。我用松下的定位模块FPG-PP21。。用PLC用向导写的程序。怎么一启动PLC就报ERROR错误啊。

图片在一楼!!麻烦各位帮下忙哈。谢谢了!

楼主:
两张图片是向导做出来的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硬件连接上

网友B(2014-03-21):
寄存器设置里没有设置通道脉冲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