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送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如图所示,IN数值为15,当I0.0接通后,plc会有Q0.0~Q0.3这4个输出;当IN为14时,只有Q0.1~Q0.33个输出,想问一下,IN的数值与输出点个数和位数之间有什么关系么?小弟小白,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QB0,代表Q0.0到Q0.7这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

15是十进制,化成2进制,1111。所以咯,Q0.0到Q0.3都会亮。

西门子是QBQW等以字节为单位,不像三菱台达是以4个位组成一个半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B0,代表Q0.0到Q0.7这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1...

 太感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B0,代表Q0.0到Q0.7这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1...

说的很经典

网友C:
回答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B0,代表Q0.0到Q0.7这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1...

  精典的解说,学习了 !

网友E:
8421这几个数记住了,对你理解这个很有用

网友F:
这个,看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