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PLC控制2台变频器,2个步进电机,连接1个触摸屏,2个编码器

楼主(2014-01-14):
请教一下诸位高手,有这样的PLC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基本各个品牌都有你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基本各个品牌都有你要的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即可,CPU224XP,DC/DC/DC

网友D:
PLC技术很成熟了,基本上都可以了

网友E:
西门子200里面du多了去了

网友F:
一般的PLC都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