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时钟,半年能快30分钟!信捷就差那几毛钱吗

楼主(2014-01-14):
如题:信捷PLC时钟用过半年后查看时钟竟然有的机器能快上30分钟,既然有这功能为什么不把他做好,换个精度高点的晶振能多花多少钱,只为追求成本吗,既然做不好,就不要加在里边,免的误导别人.用在工程上,半年后才发现这一大问题..............无语了

网友A:
我用过的时钟芯片都是有误差的,

但是应该没这么大啊,一年几分钟有的.

网友B:
成本成本成本!

网友C:
市面上5块钱的电子表也有误差,但是没看过有这么大误差的,

网友(2015-03-22):
如果晶振没错,那就程序错了。

网友D:
有误差正常,但是就是有点大了

网友E(2017-04-30):
我的也这个情况,必须与电脑同步才行

网友F:
不知道,没用过时钟功能

网友G(2017-07-06):
我的也是,每个都不准。。。这要是碰到用时钟控制的功能,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H:
是后天是好银行他 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