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纠偏控制

楼主(2014-01-15):
皮带纠偏控制,用PLC来做,谁做过,给点建议或者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机械硬件 与 软件 的合作呀,我们原来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你的皮带长度是多少 ?如不是很长的话在皮带两端 都加 光电传感器,当皮带超过这个限 位后就产生一个报警,让 PLC 控制输出将 一端的 张紧 轮进行 调整

楼主:
是的,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打算买市面上成型 的纠偏机器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