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压力变送器在矿井煤气中的测量

楼主(2014-01-15):
防爆压力变送器在矿井煤气中的测量

若是在矿井下的煤气测量,还必须要有煤安认证的产品才能测量一般分为压力变送器。以节约资金、便于装置和维护为参考,如果被测介质为高黏度、易结晶、强腐蚀的必需选用隔离型变送器。 压力 / 差压变送器 的选用上主要依据:以被测介质的性质指标为准。一定要选好膜盒材质,选型时要考虑被测流体介质对膜盒金属的腐蚀。否则使用后很短时间就会将外膜片腐蚀坏,发兰也会被腐蚀坏造成设备或人身事故,所以膜盒材质的选择非常关键。变送器的膜盒材质有普通不锈钢、304不锈钢、316/316L不锈钢、钽材质等。如果温度高,选型时要考虑到被测介质的温度。达到200℃~400℃,要选用高温型,否则硅油会发生汽化膨胀,使丈量不准确。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需与应用场所相符合。从经济角度上讲,选型时要考虑设备的工作压力等级。外膜盒及插入局部材质比较重要,要选合适,但连接发兰可以降低材质要求,如选用碳钢、镀铬等,这样会节约很多资金。这样既节约资金,隔离型压力变送器最好选用螺纹连接形式。装置液位开关也方便。也要考虑到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问题,对于普通型压力和差压变送器选型。但使用的介质温度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普通型是引压到表内,临时工作时温度是常温,但普通型使用的维护量要比隔离型大。首先是保温问题,气温零下时导压管会结冰, 变送器 无法工作甚至损坏,这就要增加伴热和保温箱等装置。选用变送器时,从经济角度上来讲。只要不是易结晶介质都可以采用普通型变送器,而且对于低压易结晶介质也可以加吹扫介质来间接测量(只要工艺允许用吹扫液或气)应用普通型变送器就是要求维护人员多进行定时检查,包括各种导压管是否泄漏、吹扫介质是否正常、保温是否良好等,只要维护好,大量使用普通型变送器一次性投资会节约很多。维护时要注意硬件维护和软维护相结合。一般变送器都具有一定的量程可调范围,从选用变送器丈量范围上来说。最好将使用的量程范围设定在量程的1/43/4段,这样精度会有所保证,对于微差压变送器来说更是重要。实践中有些应用场所(液位测量)需要对防爆压力变送器的丈量范围迁移,根据现场装置位置计算出丈量范围和迁移量进行迁移,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我公司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

一、隔爆压力变送器,PG1300Y隔离防爆压力变送器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 ~ 200MPa 任意选择、最小量程可做0~1KPa
      常用量程:0.25、0.4、0.5、0.6、1.0、1.6、2.0、2.5、4、6、10、16、25、32、40、
                        50、60MPa
      信号输出:二线制 DC 4~20 m A、三线制 DC 0~5 V、1~5 V、0~10 V
      测量精度:±0.5% F S、 高精度可达  ±0.25% F S
      温度漂移: 零点 ±0.01  %FS / ℃、或 满量程 ±0.02 %FS/℃
      重  复  性:±0.15% FS
      回       差: ±0.15% FS
      电源电压:额定 DC 24V、范围:DC 12V~36V
      过载压力:150% 、即额定压力量程的 1.5 倍
      负载能力:电流型  ≤ 600Ω、电压型 ≥ 100kΩ
      环境温度:  -10℃ ~70 ℃、
      相对湿度:5 % ~ 95% RH  (25℃时)
      大气压力:86 kPa ~ 106 kPa
      绝缘性能:≥50 MΩ、   AC / DC  500V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标志:隔离防爆型的防爆型式 :  Ex  d ⅡB  T4  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