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应用测量方式

楼主(2014-01-15):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应用测量方式

差压变送器的应用测量方式,差压变送器是测量变送器两端压力之差的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如 4~20mA、0~5V)。差压变送器与一般的压力变送器不同的是它们均有2个压力接口,差压变送器一般分为正压端和负压端,一般情况下,差压变送器正压端的压力应大于负压段压力才能测量。

差压变送器、可避免被测介质直接和变送器隔离膜片接触的可靠测量方法、它适用于下面几种情况:

             ①、被测介质对变送器接头和敏感元件有腐蚀作用时;

             ②、需要将高温被测介质与变送器隔离;

③、被测介质中有固体悬浮物或高粘度易堵塞变送器接头和压力容室时;

④、被测介质用引压管引出易固化或结晶时;

⑤、更换被测介质需要冲洗而不容交混时;

⑥、必须保持卫生条件,防止污染时;

⑦、更换被测介质需严格净化测量头时;

⑧、使用对象:腐蚀性或粘性的液体;

⑨、注意:真空环境下不宜用远传变送器;

一、真空压力变送器,3351AP数显绝对压力变送器技术参数:
1、信号输出负载特性
  (参考条件:无迁移状态, 硅油灌冲液,316 L隔离膜片)
      输出信号:DC4~20mA 或 DC4~20mA+@ HART 通讯
     传输形式:二线制。
     负载特性图:供电电压越高、带负载能力越强
2、测量精度
      线性输出:±0.1% FS(对量程比为1:1)
      包括线性、变差、回差、重复性的综合误差。
      开方输出:在输出压力为 4~100%时、
                            为±(0.2 % 的标定量程+0.05%的上限)
3、稳定性:六个月内不超过最大量程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4、湿度:0~100%相对湿度。
5、温度范围
      放大器:-29  ~   93℃   (LT型为-25  ~  70℃)、
      灌冲硅油的测量元件:  -40  ~  104℃;
      法兰式变送器灌冲高温硅油:  15 ~   315℃;
      普通硅油:-40   ~  150℃.
6、引压中心距
      法兰  NPT1/4、中心距54、
      接头  NPT1/2  或者 M20X1.5 、中心距50.8、54、57.2。
7、 温度影响
      在最大量程零点误差:每 56℃ 为量程的  ±0.5% FS 。
      即 :零点温漂          ≤  ±0.01 % FS  / ℃
      总的影响包括量程误差:每56℃为量程   ±1.0%  FS
      即 :满量程温漂      ≤  ±0.02 % FS  / ℃
      在最小量程零点误差: 每 56℃ 为量程的     ±3  % FS。
      总的影响包括量程误差:每 56℃为量程的±3.5%FS
8、震动影响
      频率为 0 ~ 200Hz,任意方向上每个g为±0.05%上限值
9、安装位置影响
      零点漂移不大于  0.25kPa、此误差可以通过校验消除
      对量程无影响
10、结构规格
        接触介质的材料
         隔离膜片: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 蒙耐尔或  钽
        排气/排液阀: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蒙耐尔合金。
        法兰 连接头: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 蒙耐尔合金。
        接触介质的 O 型环:氟橡胶、丁晴橡胶
       灌冲液:硅油。
       螺栓:碳钢镀镉。
       电子线路外壳:低铜铝合金、聚氨酯涂层铝合金
       O 形密封圈:丁晴橡胶、氟橡胶。
       涂漆:聚氨酯
       电气连接件:具备现场在线测试端子。
11、使用对象
        液体、气体、蒸汽。
12、测量范围
        0  ~  60 Pa  至   0  ~  40MPa。
13、供电电源
       15~  45VDC、一般为24VDC.
14、指示表头
        指针式线性指示0 ~ 100%刻度,
        或LCD 液晶显示和 LED 数码显示。
15、防暴等级
        隔离防爆型Ex d IIB T4 Gb、或本质安全型Ex ia IIC T6 Ga
16、静压量程
        1、4、10、16、25、32MPa。
17、正负迁移
       最大正迁移量为最小调校量程的  500  %;
       最小负迁移量为最小调校量程的  600  %;
       不管输出如何,正负迁移后,其量程上、下限均不超过
       量程的极限。
18、阻尼特性
        时间常数在0.2s ~1.67s 之间连续可调。
19、启动时间
        在最小量程时,最多 2 秒钟。
20、容积吸取量
         小于  0.16  cm3
21、产品使用环境
        防爆型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温度:-20℃  ~  +40℃;
        相对湿度:5%  ~  95%;
        大气压力:86  ~  -106kPa。
        本安型产品外配安全栅参数:
         U0 ≤  28  VDC ;
         I0  ≤  30mA;
         P0  ≤  0.84。
22、常用的输入差压
         0~6KPa、40KPa、250KPa。
23、 HART 通讯
        通讯可选择带数字显示、智能型 LED 显示、带 HART
        通讯、无需操作器、直接三按键面板操作、实现通讯
24、数据存储
        组态数据存贮功能、即使变送器掉电数据仍可保存
25、应用领域
        广泛地应用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钢铁、轻工
        啤酒、制药、食品、自来水、水处理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