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吧????

楼主(2014-01-15):
我有一个24v开关电源,没有输出,TOP227Y坏掉了,我换了个TOP227YN的电子元件,电源指示灯亮,但是输出是4.5V,接个LED灯,还一闪一闪的,还有一阵一阵的声音,请问,TOP227Y与TOP227YN有区别吗?是那里有问题?拜托??

网友A:
  先查果 电子手册 ,看看 这两个 TOP227Y 与 TOP227YN 有区别,可能你的 开关电源还有别的地方有故障,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