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普通电流互感器的区别

楼主(2014-01-15):
  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普通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呢?对于刚刚接触电流互感器的人来说特别容易混淆,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小编在此简要为您叙述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之处。

  零序电流互感器

  零序电流互感器为一种线路故障电流监测器。一般只有一个铁芯与二次绕组,使用时,将一次三芯电缆穿过互感器的铁芯窗孔,二次通过引线接至专用的继电器,再由继电器的输出端接到信号装置或报警系统。在正常情况下,一次回路中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其所产生合成磁通也近于零。在互感器的二次绕组中不感生电流,当一次线路中发生单相接地等故障时,一次回路中产生不平衡电流(意即零序电流),在二次绕组中感生微小的电流使继电器动作,发生信号。这个使继电器动作的电流很小(mA级),称作二次电流或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灵敏度(也可用一次最小动作电流表示),为主要动作指标。

  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是将一次设备的大电流转换成二次设备使用的小电流,其工作原理相当于一个阻抗很小的变压器。其一次绕组与一次主电路串联,二次绕组接负荷。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一般为X/5A或X/1A(X不小于该设备可能出现的最大长期负荷电流),如此即可保证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不大于5A或1A。 在变电站中,电流互感器用于三种回路:微机保护、测量和计量,而这三种回路对电流互感器的准确级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准确级的不同可将电流互感器的绕组划分为10P10(保护)、0.5(测量)和0.2S(计量)。用于测量和计量的绕组着重于精度,用于保护的绕组着重于容量,以避免铁芯饱和影响实际变比。

  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互感器虽然检测的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但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信号依然为单相电流信号,和普通电流互感器并无太大区别。

网友A:
应用场合有什么区别吗?都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