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自控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I0.6,I0.7是液位低点和高点,Q1.0,Q1.1是进水阀和排水阀。我想排水阀过了低点之后延时一个可调的设定时间之后再关排水阀,好排空灌底。排水阀关了后再打开进水阀。怎么写哦,新手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看看手册,加一个定时器即可,叫别人写你永远学不会

网友A:
提示下,最简单的办法是I0.6的条件加一个断电延时。

楼主:
谢谢大侠的提示。想了半天,终于写出来了。还是要多看看例子才能想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加一个定时器即可,叫别人写你永远学不会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