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菱伺服

楼主(2014-01-15):
各位前辈好,今天看到这份电路图,硬是没看明白,还请高人指点!先谢谢了!

1. MT-RC-H75K是变频器吗?怎么这个用法?

2. MR-HP55KA4是伺服转换器,P/N怎么和变频器连接,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貌似是分离式的变频器吧,西门子有共母线的

网友B:
好像是分离式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还带有能量反馈

网友:
还请大仙们指教啊,该变频器故障,目前国内没法购买,不知是否可以用三菱FR-A系列替代呢

网友C:
可以,但是刹车要另外配,我没试过,效果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刹车要另外配,我没试过,效果试一下吧

 大侠有过类似的经验吗,还请多指导,谢谢!可以和我联系,重酬

网友D(2015-01-05):
2楼说的对,经常维修这个

网友D:
HP55KA4就是400V的伺服电源。RC75K是能量反馈单元。当伺服高速运转停止时放电的功能。有什么不明白联系我。QQ430056186

网友E:
没用过,,,,过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