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为什么提不上去?

楼主(2014-01-15):
  本人买了一个8牛米的步进电机,配了一个驱动器,    驱动器电流调到5.2A  细分1000

在空转时  最高速度只能达到230转  设定转速超过240转时  步进电机发出嗡嗡响 电机转的非常慢             打电话给厂家  厂家说 最高速度能达到800转    前问下前辈们  是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
前辈们 帮下啊  这个不能玩单机啊~~~

网友A:
帮你顶顶,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多半是线路顺序出错或者程序驱动的时候不加延时、延时太短或过长

网友C:
步进电机的定子是永磁体做磁极,定子驱动需要脉冲电流(每一个脉冲电流电机旋转一个步距角)。驱动电流脉冲要求前后沿陡峭(前后沿陡峭会导致工作有力,步进电机加速迅速、停止干脆,但是由此而导致机械因惯性导致整个电机震动,此时又要求降低驱动电流脉冲要求前后沿陡峭度。而我们的所谓细分正是降低驱动电流脉冲前后沿陡峭度。但是驱动电流脉冲前后沿陡峭度降低则直接降低了启动力矩,当细分较大时启动力矩降低厉害从而导致步进电机无法有效启动从而导致步进电机工作失败!!细分越大意味着电机的驱动电流脉冲前后沿陡峭度越低,也就是有效工作时间等效电流越小,从而力矩越小)

网友D:
试试把电流调小一点(甚至最小),使用的PLC最大脉冲频率是多少;使用"PLSR"指令时,是否需要调整加减速时间?否则只能降低细分数,来提升转速。

网友E:
PLSR需要计算加速时间  [PLSR S1 S2 S3 Y0]  S3为加速时间

                      公式:90000÷S1×5≤S3≤S2×8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SR需要计算加速时间  [PLSR S1 S2 S...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4-02-25):
电流和细分,多换几个配置试试

网友G(2017-10-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PLSR需要计算加速时间 ...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PLSR需要计算加速时间 ...

如何解决的哦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谢谢

网友H:
重新换个驱动器试试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发现是驱动器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