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程序调用子程序

楼主(2014-01-15):
请教!!s7-200 主程序在一个网络中,sm0.0可以同时调用两个子程序吗?如果可以这两个子程序是同时在运行而且一直(扫描周期开始至结束)运行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同时调用;

PLC扫描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

不会同时扫描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根据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的先后执行。

网友C:
实际程序转换为语言编程方式,就会发现程序始终是从上而下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