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H3和SS2,485链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1-15):
本人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用台达EH3和SS2主机加台达触摸屏完成的,EH3和SS2通过485链接,在使用中出现问题,485在使用过程中会不限时间的中断,并且无法自行链接上,必须断电,请各位朋友们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A:
我也好来学习学习!!!!

网友:
瞧瞧先瞧瞧先瞧瞧瞧瞧先瞧瞧先

网友B:
可能需要串联一个终端电阻,提升控制器的抗干扰能力。此外EH3和SS2的通讯站号必须不同:一个为1、另外一个为2。

网友C:
这个PLC-LINK网络只要首次上电检测到分站以后即使偶然瞬间断开也会自动连接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LC-LINK网络只要首次上电检测到分站以后即使...

 用的不是PLC-LINK,是MODRW

网友C:
不知道你因何原因不用台达提供的现成的PLC-LINK网络,MODRW指令我一直没有用过,不清楚。其他品牌我知道一点,一般掉线后只试图连接几次(具体次数与你设置有关),失败后就不会再自动连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PLC-LINK网络只...

用LINK做吧,省事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PLC-LINK网络只...

程序要改的太多了。还是用LINK吧

网友E:
我做个两个PLC通信的,楼主是不是用了台达内部的通信指令?

两PLC通信时,要有一个是主,一个是从,如果两个PLC经常主从互换就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

比如某一时间A向B取数据(此时A为主机),另一个时间B向A取数据(此时B为主机)

当某一时间两个PLC同时放出取数据指令时,两者就会冲突。

楼主:
和台达AB私服通讯用过一次LINK,有个问题,有时候上电时不能全部找到从站,只能在触摸屏里面编写宏对PLC进行停止再运行循环,直到从站全部找到为止。

这2个PLC之间我用SS2为主站,EH3为从站,通讯方式为通过计数器轮询,轮询方式为指令遇到接收超时、数据接收错误、指令参数错误后,从新激活送信要求,直到遇到通讯指令数据传输接收完毕标志后,才执行下一条通讯指令。

网友F:
21R23 4 T54Y 6HTR5

网友G:
感谢楼主提供资源,好来学习学习!!!

网友H:
谢谢楼主,看看附件再说话.

网友I(2014-02-14):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J:
我来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J:
几点参考方向:

1.通讯周期xu需放大,起码300ms。SS2里有5笔写k8,又是默认ASCII,虽然baud rate 为115200,可100ms的逾时小了,建议放大。

2.有没有抓数据分析过呢?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抓下看看yuanyin原因。

3.硬件上120Ω电阻是否两端有接呢,因为速度较快。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点参考方向:1.通讯周期xu需放大,起码300ms。...

关于通讯周期时间,我做过实验,在10ms左右,两端加了100欧姆电阻,没有做过抓取实验,我在想是不是必须要按照台达官方程序来做才行。我现在对官方程序稍微做了改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几点参考...

modbus ASCII没有那么快的,不知道你的验证方法如何,不过可以试试1、2两点。数据可以贴上来,帮你分析下原因。

网友K:
我來看看.看看附件再說

网友L:
正好看看

学习学习,正需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来学习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提供资源,好来学习学习!!!

网友N(2014-03-21):
看一下,我现在也在体系这个

网友O:
新手上路来学习的。看附件

网友P(2015-01-20):
还是用厂家现成的方法吧

网友Q:
没用过,我先学习学习。

网友R:
我现在也在研究台达通讯的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S(2015-07-23):
关于台达plc与VFD-M变频器通过RS指令通信的问题

网友T:
不要这样子吗又。。。。。。

网友U:
先看看,不知能看懂不

网友V:
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正在使用台达设备。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

网友W(2015-09-22):
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X:
非常感谢楼主。十分感谢

网友Y(2016-08-16):
我是来学习的,学习的.

网友Z(2017-07-27):
跟前辈学习一下,自己少走点弯路

网友AA(2017-11-19):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网友AB(2018-01-08):
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C(2018-03-26):
隐藏你妹。。。。

网友AD:
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做,多谢了

网友AE:
学习学习,eh3我正好也要用

网友AF:
我感觉还是要加终端电阻,别的不敢说,经验不足

网友AF:
只用过这种模式连接过台达EL系列变频器,不过我没采用计数轮换,我是用M1012时钟脉冲连续发M1122延迟设置了300ms,用来传送变频的频率H2001和启动信号H2000,感觉还可以,链接两个PLC还没试过

网友AG(2018-05-02):
感谢楼主提供资源,好来学习学习!!!

大橙子!!!

网友AH:
可要认真学习,学习学习